三星SCX-4521F发传真的问题,让我好头痛!!!

楼主(2011-05-28):
  用SCX-4521F好几年了,现有这款机两台。以前传真收发用的都很好,可是近几次发传真,老是显示“延时传真”,重启几次再发传真问题依旧,于是我肯定地说:对方传真机有问题,几次差点与来发传真的客人吵架,我说:你不用说了,对方的传机真绝对坏了,在我这里没有传真不成功的。害得我给你传了几次,浪费我的电话费。头也搞大了。钱也收不到一毛。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朋友叫我收他的一个传真,试一下他的传真机如何。结果收传真一切正常。 近几次来了几个人发传真,还是出现“延时传真“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就考虑到问我的传真机有问题。   打电话到三星公司去寻求解决办法,服务小姐叫我手动传真试一下:先拔号拔通电话,再按开始传真试试。她说了一大堆,我也不想听,我也听不明白,我也不想去试,于是连说了几个嗯嗯结束了电话。   我想:还是给朋友发个传真试一下,真的是我的传真机问题吗? 于是给朋友发传真。拔通电话273XXXX7,显示:“正在发送”,并出现“8172679527”数字。稍等一下就短了信号,显示“延时传真”。怎么会出现“8172679527”?正在我发呆的时候,我朋友打电话来说:你的是什么传真机?传真得好清楚。听了这话我更气坏了。 原来传真都传成功了,也显示:“延时传真”。真TMD气人啊!   虽然传真能用,但是不能肯定发出去的传真成功,以后也不好做生意啊! 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
LZ检查一下 是不是电话线路有问题呢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正常接打电话都没问题 这款传真机还不带话柄 还得外接一个分机
市内发传真都没问题 就是往外县发传真的时候 老是出错
弄了一天  结果检查到他们的线路有问题 有干扰
给网通打电话报修 把线路重新走一下 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我遇到一台三星的机子 能收传真不能发   你可以把芯片换一个  芯片也不贵才8元 华强北 有卖       如果换了可以 记得回复我哦

网友:
楼主啊  你的机子修好了没有啊     小弟期待着你的回复啊

网友:
清零试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电话线路得问题/。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测试看看是不是传真设置没有配置好导致的

网友(2011-06-29):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