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怎么识别笔记本主板上哪个是BIOS芯片

楼主(2011-05-28):
本人是新手,弱弱的问下怎么识别笔记本主板上哪个是BIOS芯片。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BIOS芯片的外形都有好几种,现在一般用的多的是8个脚的那种,比笔记本主板上的MOS管稍大一点,一般在南桥附近

网友:
SST:
SST25VF010 (128kB)
SST25VF020 (256kB)
SST25VF040 (512kB
SST25VF040B (512kB)
SST25VF080 (1MB)
SST25VF080B (1MB)
SST25VF016 (2MB)
SST25VF016B (2MB)
SST26VF016 (2MB)
SST25VF032 (4MB)
SST25VF032B (4MB)
SST26VF032 (4MB)
SST25VF064 (8MB)
SST26VF064 (8MB)
SST25VF128 (16MB)

ST Microelectronic:
M25P10 (128kB)
M25P20 (256kB)
M25P40 (512kB)
M25P80 (1MB)
M25P16 (2MB)
M25P32 (4MB)
M25P64 (8MB)
M25P128 (16MB)

Atmel:
AT26DF041 (512kB)
AT26DF081 (1MB)
AT26DF081A (1MB)
AT26DF161 (2MB)
AT26DF161A (2MB)
AT26DF321 (4MB)

Macronix:
MX25L1005 (128kB)
MX25L2005 (256kB)
MX25L4005 (512kB)
MX25L8005 (1MB)
MX25L1605 (2MB)
MX25L3205 (4MB)
MX25L6405 (8MB)

Winbond:
W25X10 (128kB)
W25X20 (256kB)
W25X40 (512kB)
W25X80 (1MB)
W25X16 (2MB)
W25X32 (4MB)
W25X64 (8MB)

网友:
   8脚的BIOS比MOS管大一点、高一点、、要么EC、SB旁边、、  其他的32PIN 40PIN 48PIN 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一般和单片机最近的。。。

网友:
笔记本的一般和MOS管大小有两种8脚的。还有两种16脚的还有一种40脚的和两种32脚的

网友(2016-07-30):
主板BIOS一般是正方形   简单明了   我就是这么识别的!

网友:
桥 EC 附近

网友:
烧写有“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至少有8条腿以上的可擦写芯片,一般靠近南桥或EC。这样回复你可以吗?

网友:
桥和ec附近 大八角的就是比场馆大些

网友(2017-03-06):
我是来看回复的,学习路过

网友:
我去年这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多学习,到明年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就会笑了

网友:
桥 EC附近 比笔记本场馆大点 8脚的

网友(2017-11-16):
高级技术员 不认识BIOS 玩的吧

网友:
图纸 查找 SPI  。。 就是了  一般25 开头的字母  8脚

网友:
小白路过,我是来看回复的,学习路过。

网友:
正常BIOS芯片都是八脚,比普通MOS大一些,也有EC BIOS和MOS一样大小,一般都在桥和EC边上

网友:
我好像从来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没学过笔记本架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