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教教U盘量产。。

楼主(2011-05-28):
各位大侠,教教我怎么量产U盘啊。谢谢了!!!越详细越好。。。。

网友(点评):
你现在会了么 要是不会你可以加我 说明你的身份 我会告诉你的 372146115

网友:
看主控芯片是什么,然后用对应的工具进行量产,建议你去优盘之家看看,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
要查主控芯片要用专门的量产工具

网友:
下载 芯片精灵 工具,可以查出U盘是什么芯片,按照这个芯片型号去查 XXl量产工具,也是个软件,照着软件说明操作。

网友:
下载个杏雨梨云 很好用也很简单

网友:
先找主控芯片  然后下相应的量产软件   找id码  ,,网上有很多

网友:
用软碟通  然后下载个PE   就可以了

网友:
U 盘量产我也要学习下

网友(2011-07-16):
怎么弄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