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的独立显卡高清DVI的显示VGA的就不显示!!问下高手!

楼主(2011-05-29):
台式主板的独立显卡高清DVI的显示VGA的就不显示!!问下高手高清的和VGA的模块是不是一个模块啊!!版主 帮我解答下 !!

网友(点评):
估计是GPU的问题哦,你查下VGA的 RGB, HV这些有什么异常不,74门电路这些,都OK的话,一般的GPU爆头了

网友(点评):
74ACT08门坏了,先换,GPU爆了不可能还显示!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发现VGA这一块电路被拆了好多管子,重点查VGA接口电路

网友:
先打阻值吧。三基色和行场。

网友:
应该接口电路问题多些  主查VGA接口线路

网友:
转 RGB 信号的门电路都换了 个了  不知道VGA的模块和 高清接口dvi是不是一个模块!!! 没示波器没打行 场  和RGB的波形 有没有 !

网友:
把显卡上BGA做下看

网友:
还修什么,直接上个dvi转vga的搞定。

网友:
打下三基色,场,行。正常的话,桥挂了。

网友:
我是自己在外面淘的 我还在学的修吗!就是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模块 没有示波器  打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gpu也没爆啊! 7408我换了个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的比较多 。要是周围原件没有问题 肯定是 GPU问题。有时候我给客户加焊花屏的显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显卡加焊后用起时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 VGA用不起了 。我通常就叫客户加个转接头用的

网友:
检查7414门电路是否损坏,还有附近的MOS是否出现短路现象,最后查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查三基色,门电路,断线,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