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K8N250A01内存不过简单维修

楼主(2011-05-29):
主板类型:富士康K8N250A01
故障现象:档C1且报警
故障分析:……没啥技术含量,只是说一下思路和怎么看图纸
档C1且报警,这里查内存的六大工作条件,查内存的第7脚VCCDDR内存主供电2.5V有的、排阻上的VTTDDR内存1.25V有的、内存槽1脚REF基准电压也有的。184脚内存SPD有的,时钟不用查,一般内存无时钟都不会报警,最后量到内存槽上91脚SMDATA 0.6V的电压偏低91脚正常应该都是2.5V或3.3V的,跑了下线路没跑出来,于是打开图纸查阅一番,先找到内存的第91、92脚

看到信号名称是SMB_MEM_SDA、SMB_MEM_SCL

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信号后面的数字15,20表示通向15页和20页,

20页南桥发出的线路
信号出来后由2.5VSUS经过R7J4、R7J3 2个电阻上拉,这就解释91、92这两个信号2.5V或3.3V电压都是正常的,因为信号的上拉电压不同,所以内存槽上的电压也不同

再看下信号中间所经线路

总结一下流程:
南桥发出这2个信号,2.5VSUS经过2个电阻上拉这个信号
再经过D49、D50两个钳位二级管稳压后到达内存的91、92脚

现在内存91脚没电压而92脚有电压,这里有3种可能
1:南桥没有发出SMB_MEM_SDA,或断线
2:上拉部分电压不对或上拉排阻坏
3:中间的钳位二级管坏,导致电压不对

一个个来分析,南桥应该发出了这个信号
因为量到有0.6V的电压,打值也有300多就不存在断线
91、92脚都由2.5VSUS上拉电压既然91脚有电压了,那上拉电压就没问题
上拉排阻是2.7K在实际维修中很少见到坏的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钳位二级管上,把D50摘了后上电测试电压出来了
上CPU显卡跑码亮机,故障修复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分析的有理有据就不凡了。谢谢

网友A:
楼主是不是D50短路了啊,把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
D50漏电导致把串行总线数据给拉低……
凌晨两点了还在发帖子,敬佩!

网友B:
D50和D49的工作原理,楼主能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检修思路写的不错,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
D50和D49两个钳位二极管  就是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办法的事,万恶的铁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50和D49的工作原理,楼主能详细讲解下吗?

钳位二极管就是把这个电压稳定在4v 和-0.7之间,防止突来的高压击穿南桥。类似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很好的实例教程   谢谢LZ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帖子很给力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

网友:
楼主分晰的很清晰啊,还没有遇害到过这种情况,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懂原理和图纸结合修起来果真是一步到位
不知楼主的资料在哪找的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呢

网友:
这个是DDR1内存的检修,不知DDR 2和DDR 3的内存六大条件和引脚的引脚分别是哪些,望指点!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D50短路了啊,把电压给拉低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本身短路会失去稳压性质。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