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9000 开机看见windows界面后就黑屏,但不死机,紧急求助

楼主(2011-05-29):
惠普dv9000,迅驰t7200 cpu,7600独显。开机屏幕暗屏,进入系统后屏幕亮几秒钟可以看到windows界面,然后就黑屏,但是不死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让系统进入休眠后,再启动时屏幕又会显示几秒钟,然后就又黑屏了,反复几次现象一致。用万用表量高压条输入,19v电压正常,3.3控制电压正常,换过高压条,灯管,故障依旧,屏线也检查过没问题。求高人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求救高人,自己顶起来,等待周一高人解答。

网友:
不行做个BGA加焊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看下睡眠开关

网友:
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接口连接屏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其他都没有问题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做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大,建议先加焊处理。

网友:
外接正常显卡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显卡外接,高压条输入19v,3.3v都正常。如果从主板上飞一根19v过去可以吗?不知道高压条的负极需不需要飞,另外我量了一下高压条的负极与屏框下面的金属条的连通的,与笔记本的输入电源负极不通,这是怎么回事?求助高手

网友:
小弟今天从主板上飞了一根19v给高压板,故障依旧啊,另外请教高人,灯线的绝缘损坏,会不会引起高压条的过流保护呢?

网友:
今天查到是灯线绝缘降低,造成高压条过载保护,重新更换灯线故障消失。

网友(2012-03-20):
高压条上 真的就两个电压吗 你都量了吗   我知道 就有供电 开关 和调节   和 接地  你就说两个啊

网友(2012-08-21):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先换个屏排除下!  最有可能就是高压板和休眠开关或者灯管  显卡可能性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