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显存中间的黑胶要去掉吗???求方法

楼主(2011-05-29):
显存中间的那条黑胶要去掉吗?怕烫坏显存...
不好去掉,有办法吗?
方法

网友:
你要拿掉显卡的话,最好把显存做好隔热,然后再去BGA显卡

网友:
没有法,那个要去掉。不然上显存的时候会接触不好。用烙铁慢慢 弄

网友:
不用去掉 拿点锡纸贴上显存就好了

网友:
要去掉的 你用风箱去掉头子 显存加上助焊膏 然后均匀加热 等显存上的锡珠融化了 发光了 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去掉那个黑胶 可以的 用镊子去刮 没事的

网友:
锡珠化了,用镊子刮得话,不就直接吧显卡刮掉了么? 这么说还不如上BGA直接拿下从新做呢.....

网友:
用吸吸线慢慢清理看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先加热,再用勾针泡下来,再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