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这么修可以吗

楼主(2011-05-29):
最近修了一台联想天逸笔记本电脑型号是F40A,

故障现象是:进水导致不能开机,按下开机键,电源灯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本人是新手,以前没有维修过主板,只是换一下内存、硬盘或做一下系统什么的。

这次报着试试看的想法拆开了机壳,清除一下里面的残留物后发现有一个八脚的

管子(PQ10)有明显的烧毁痕迹。看来是它坏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Q9及PQ10

周围各点电压,PQ9两端都有18V的电压,PQ10的1~3脚有18V电压,而4~8脚只

有12V左右,一按开机键电压就下降,最后我将PQ9的8脚与PQ10的5脚短接,

试机正常,用了几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师傅们,我这样修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其它的问题?

网友(点评):
貌似保护隔离电路吧?当单独使用电池,电源适配器没拔掉,而且适配器没有接市电时,你的电池估计会用得很快。

网友:
我也是小白啊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到短接那两个脚的 啥原理啊?

网友:
管坏了就换管嘛,你这样直接接,会有点问题的,等于是把那个烧坏的管直接导通。

网友:
行是行,只是不知道影响什么东西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
这样不行的,,你必须把这两个MOS管给换了,这两个是上下管的关系,即使只坏一个,要换必须两个都要换的,你这样会烧坏很多东西的

网友:
哈哈  头一次看到烧了还不换,这样修法,牛人啊    你直接把两个管子换掉不就安全多了

网友:
烧了的元件,必须要换掉的

网友:
换个八脚能值多少钱,这么省

网友:
上次遇到有一台也这样弄,但是充不了电最后只能换芯片

网友:
这样都行啊?!狠人啊

网友:
             牛人啊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威武!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又是个奇人啊,历害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强大啊,一点成本都没有, 只要点电费

网友:
对!等它下次坏了再修再收钱

网友:
用原型号换了多好啊。也安全一点。

网友:
呵呵 这样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用的了多久

网友:
换两个芯片又不值什么钱,何必这么省阿

网友:
是啊 ···我也不明白LZ短接那两根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量测后端电压,或量测6,7,8脚的对地阻抗,开机后电压拉掉,很可能是后端某个电压短掉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