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不定时闪屏

楼主(2011-05-29):
一个星期前。一客户显示器。说用半小时就开始闪屏,息一二秒再亮一二秒。。循环如此,,,拿到我这里试了一二个小时又正常
让他拿回去了,然后过了三天,他又拿过来,说好了三天又出故障,拿过来一点,用了十几分钟开始出以上故障了,
如是拆开,目测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试机半小时,又什么都正常,电压也正常,没撤了,怀凝高压有问题,于是换了通用高压板上去,试机半小时,正常,以为好了。装好,再试机。。十几分钟又出故障,问了几个朋友,怀凝灯管虚焊,于是再拆出灯管,看四根灯的两头,热缩管很正常,没有烧焦的痕迹。。。

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该往哪查,这种问题又不是一直这样,所以头痛,还有怎样判断灯管虚焊?
因为拆开试机时又正常,没有在故障的时候测得各部分电压正常否。。。

另外:我拆开用单灯高压板接一体板上时,开关直接接的5V,一通电灯就闪,每支灯都这样,我再换个电源板+单灯高压板,再试每支灯管,又正常,怀凝电源板有问题,再然后用原来的一体板又接上原来的四支灯管,可又不闪,点了一二个小时又正常,求解

网友:
楼主你去看我的帖,你能找到答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6239-1-1.html

网友:
呵呵 很简单的  楼主换掉按键试试  建议把按键板所有按键都换掉

网友:
屏上的电路板线,,,一般容易坏

网友:
用外接电源和通用高压条试灯管  如果还不行一般换灯管就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下 mcu主程序试试吧 ,我曾经修过 是这个原因

网友:
长城19寸的主要是灯管的问题。我见个相同的故障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真是麻烦啊  我还没遇见

网友:
我现在拆开。用原来的一体板+驱动板+四支灯管在试机。屏拆了,没接屏,现在点了一个多小时,灯管还是亮的。。。。难道真的跟屏电路有关?

网友:
二楼的兄弟的故障应该只是个案,跟我这个不一样,

网友:
按键不会有问题的,还有几位兄弟说灯管有问题。
那如果是,那应该一开机就会出故障啊。为何有时开一二天又正常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搞好

网友:
差不多找到问题了。MCU温度过高,就没有5V开关电压了,但过两秒就又有了,
我用850一吹MCU,就黑了。。。这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