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TE主板全板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1-05-29):
内存供电1。85V,桥和总线供电是1。2V,CPU带灯测试座上的灯全亮,上CPU假负载测VTT电压0。9V、  PLL供电2。5V 、CPU内核电压1。56V、复位电压0。15V、电源好信号电压0。17V ,电源好信号是通过331排组相通,排组上拉电压是1。9V,排组下拉电压就是0。17V,测331排组下拉端对地阻值是312欧,桥加焊过了,

网友:
复位不正常,查桥复位发出前的条件,HTT_VLD信号是否正常发送给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