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主板复位电压低故障

楼主(2011-05-29):
今修到一台昂达A69T主板触发开关不亮,上假负载检测,测得开关排针电压3.3V正常、复位排针2.5V感觉有点不正常,测PCI复位电压0V,CPU复位电压0V,PG不正常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吗?? CPU的电压正常了没有??

网友:
没复位了   复位针电压也不对  就先查供电把

网友:
摸摸网卡发烫不啊,还有别的地方看有发热不正常的没

网友:
供电正常没?时钟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