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楼主(2011-05-29):
IBM X40 报0271错误 自动关机的吗?CPU风扇能转的。没报CPU风扇错,是什么原因呀?
cpu

网友:
按ESC应该可以跳过的

网友:
是不是报PCI无线网卡噢

网友:
不是的。。都取了的
是报错了 马上关机。

网友:
那你开机直接进BIOS设置好时间,看还出现0271报错就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