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500停在logo半天才能进去!

楼主(2011-05-29):
惠普v3500机器,开机停在logo那有2-3分钟才能进去 机器后正常!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硬盘问题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或者清下BIOS

网友:
按一下TAB键,看机器启动过程中是停在什么位置了。如果内存是4G的,且是长检,这个时间可不会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了!没装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硬盘拆下来了!bios也恢复出厂了!coms电池也拔下来了!

网友:
我是菜鸟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等楼主公布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停在这个画面,按TAB没有反应!

网友:
按ESC试试一下,会不会跟IBM有一样的情况试试朋友!

网友:
回焊一下显卡,说不定就O了

网友:
光驱拔掉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了就会一直停在这个界面!要几分钟后才能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驱拔掉就好了! 不拔掉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换个光驱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光驱清理下 用酒精吧那个接口 插插干净 在装进去  如果好就行 不好用只能换了

网友:
呵呵!换光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理了!现在好了!谢谢了!

网友:
换个光驱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电源出问题的。。进系统1小时走进不去、、、、换了电源就OK了

网友:
硬盘光驱拔了!基本成功

网友:
硬盘或光驱

网友:
找到原因应该好解决

网友:
这经验不错,还没碰到这情况,

网友:
遇到过  直接我就换光驱了

网友:
遇到过是光驱的问题,但光驱也读盘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难道这机器  也跟 CQ45一样必须用原装的?

网友:
就是光驱的问题,清清就好了吗

网友:
1半这情况都是检测不到什么东西过不去

网友:
维修这类机器的故障,一般常采用的方法是:先除掉外设(一样的去掉,去掉那个就OK了,那个就有问题),如果外设去掉不能OK,那么再对主板的除桥之外的,如声卡,网卡之类的一样一样的去掉,估计故障一般情况能较好的解决!特别注意的是,有很多的人不注意键盘,键盘也会引起此类的故障!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报故障收费哈

网友:
先清理下再说

网友:
硬盘,BIOS,南桥,显卡

网友:
BIOS自检过程都不注意,还怎么修电脑啊,汗

网友:
换系统  换硬盘  清理内存  取下光驱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