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EL康舒电源550W无待机

楼主(2011-05-29):
拆开壳只发现整流桥和保险坏,换后无任何待机电压,大电容有280V电压。断电测辅助周边一时找不到故障点,对这电源不是内,有经验的师兄帮助下。

网友:
280电压有点低

网友:
有些电源IC不好找,太难修,这方面资料太少

网友:
看看用的是什么待机ic  查下资料

网友:
IC资料不太好找啊

网友:
就一个大电容吧,应该是300多v才对,我刚接手这样一个电源。
没5v,慢慢测试吧,踏下心来。。。

网友:
电源修了有多大价值啊,再说修好了又能用多久啊,能给客户换上吗??............

网友(点评):
对,如果什么都坏了就换,那你还当维修干什么?

网友:
嗯,280的电压是有点低,更换大电容试试,现测一下开关管是否击穿

网友:
如果保险管挂了,辅助部分的开关管或三极管必挂!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的反馈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开关管,调整管都查查!

网友:
觉得电源修了也赚不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