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1 1、刚显示logo就重启 2、显示xp滚动条就关机

楼主(2011-05-29):
开机刚显示方正电脑logo,就自动重启,然后又到显示logo,又重启 反反复复,bios没问题
还有一块主板也是7131,刷完bios好点了,开机能到window xp  滚动条,然后直接关机!   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排查 复位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刷bios后,就可以到xp系统滚动条,但立即自动断电关机  要是复位有问题的话 ,不会进到系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这么推论的话 ,那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bios,放在相同主板上没问题  我很郁闷   两块板子这样

网友:
  我建议下啊   系统和 cpu 你应该注意下

网友:
用手去摸下各各桥跟CPU 在看看其他电杆或者芯片温度,或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