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1开机密码

楼主(2011-05-29):
sony vgn-c11开机有密码,bios密码,谁解过,怎么解,请大家指教,急等。。。

网友:
楼主3#楼的方法可以吗?密码解开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不行。对老机器可能行。新机器不行。谢谢

网友:
先刷的bios,不行。后来找到码片了,在南桥旁边,u21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想为一下找到吗片后怎么办呢,要刷刷什么内容啊

网友:
刚才发错了,不是u21,是u14,型号s24cs02a。用程序找出里面的密码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遍成器读出来,用什么程序找密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ibmpass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我传个吧,984660274@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给我个看密码的软件吗 IBMPASSLIST?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的,ibmpass lite2.1

网友:
sony的密码在第一行,ibm的在0x330 0x340。个人看法,知道的高手请指明校正

网友:
高手来分析一下,这是我读出的文件对比。我是直接写了一个,没有试试

网友:
在右边栏里继续找找有没有2个文件字符串一样的,挨着的,那个就是,个人经验请参考。

网友:
学习了。。。。。。。。。。。

周长宝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看.

网友:
这种好像也有算号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