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烧保险 atx-300p4-pfc

楼主(2011-05-29):
     检查后发现  两个管子烧坏 j13009

网友:
电源开关管总爱坏!

网友(点评):
以后修这玩意 就先查管子 哈哈

网友:
根据网上的图纸仔细查一查。

网友:
13009的基极有两个10UF加速电容查查,容量不足也会烧13009

网友:
楼上的两位说点实用的吧,无语了。
换13009(也可以用13007代),查整流二极管,旁边的所有二极管都要查,在保险二头接个灯泡,上电,电亮,有短路再查,不亮,上保险,秒杀。
----------------------------------------
老打错字,心烦

网友(点评):
我晕、、、、 13007 没13009 功率大吧 换了岂不是不久又坏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击穿也要烧保险

网友:
主要是查主开关电源回路和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