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D630 掉电

楼主(2011-05-29):
    前几天来了台D630。机子来时有带机不开机,带机0.01。开机到0.07就掉电。呵呵,本人还是个学徒,对笔记本了解不多。听师傅说是CPU没供电。用表一量真的没电压。又在量了3V_RUN,+5v_RUN也没电压。从图纸上看+3V_RUN,+5v_RUN有电压先要有+15v_ALW这个电压。量下这个电压 也没有。+15v_ALW生成图如下:
从图中看+5v_ALWP经PD55 PD56升成+15v_ALW。经量PD56 1脚 3脚不通。呵呵,这个元件坏啦!嘿嘿找个换上。换好通电量PD56 3脚只有12V,不知道怎么会是12V而不是15V。先不管它。看其它电压正常不。一量其它电压正常,但通电电流走到0.38掉电。还是不行。
        哎修到这里不知道要从哪下手,只能先放下出去吃,回来在想吧。吃了饭回来刚好有个一样的机子来修,是显卡问题,呵呵,把这好板子去下来量+15v_ALW到底是多少。一量也是12V,一样?+15v_ALW难到没事。对了开机量下。一量好板子就是+15v。而修的那台不管带机开机都是12V。哎,又到这里断啦!不知道下面从哪入手。请高人来指点指点。

网友:
你可以断开PJP35,看看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继的问题

网友:
PD56是不是没有换好,型号不一样啊

网友:
那你先断开PJP35,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断开后电压有15V说明是后级的问题,反之

网友:
掉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电压启不来,二是有地方短路。你可以先测那几个主要电压,你这种问题比较像有电压没起来。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吧

网友:
肯定是还有电压没有开起来

网友:
你现在手边不是有一个好板,可以对着量电压,追线路

网友:
12V是升压吧  我没看你那个图  0.38掉电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正常没跑U    0.0以下的电压一般都是在待命3 5或者以下没出来的
互相学习下

网友:
电容PC293 PC294 PC295有没有问题呢代换电容看一下吧

网友:
  PD56是个双二极管。只要内部二极管好而且一样,能生成12V个人感觉都一样。
  PJP35断开后电压有点不一样。带机12V开机13V。个人感觉 6236 18脚控制信号还是不对。带机 0.09开机才0.11,好板上这个控制信号是0.22.
  哎!
闷啊!昨天又又有发现CPU没有供电,快被修死啦!图都看的头都晕啦!上个图高手看下快哪入手修。 哎!闷啊!昨天又量下没有CPU供电,快被修死啦!图都看的头都晕啦!上个图高手看下快哪入手修。

8 分钟前 上传

PU16  5脚5V供电正常。2脚PWM有2伏左右电压。6脚有5V。8脚4脚无信号输出。

8 分钟前 上传

网友:
我是个小白,弱弱地问下,双二极管能升压?

网友:
少电压出来或哪有小短吧,看电路图好好看看。。

网友:
刚在另一个贴子里看到,说是不是双二极管升压,它只是起个隔离作用。是靠后面的电容在PU20出来的5VP的方形波电压的作用下冲放电升的压。

网友:
还是缺少电压    楼主可以请教你师父看看

网友:
我几天前接过一台,也是0。7掉电,干了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把结果发出来学习一下 楼主

网友:
3个升压电容换换试试看呢。PC293 PC294 PC295

网友:
不要在这个地方瞎搞了,这个电压是对的,我上次也是在这个电压上问过了,有12V是对的,你的这个应该是CPU供电没有起来

网友:
   到现在还没修好。呵呵,终与知道15V是怎么出来的。5V方波能不用万用表量出来。现在先不修它啦!修了几天没头绪,闷啦。修CPU供电吧。高手来指点指点
  CPU供电电压 是怎么出来的。PU13 PU16 PU10的6脚PWM和FCCM 是不是CPU 供电开起信号。开起信号大概是几伏。感觉管子正常UGATE LGATE 没的信号输出 。
  还有就是PU11 哪个脚是控制PU13 PU16 PU10 的开起。
  高手来指点指点!

网友:
同意楼上,主要看看cpu供电吧,吧他搞出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vr_on信号没过来啊

网友:
等结果!楼主快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好没有 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LZ最好是怎么修好的  我的和你一样现象

网友:
其实吧D630 都还在保内,三年都变四年保的

网友:
0.07的电流连南桥都没有完全工作,别跳那么远了,先看南北桥供电,一步步查上电时序吧。

网友:
更换下PC295电容试下

网友:
对,楼主应该有大局意识,不要在一个地方死搞,如果你确认其他地方没有问题,而且只有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下大力气去慢慢研究

网友:
0.38肯定cpu供电是没出来。看看cpu供电的条件,查下所有的powergood信号就知道那个没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有点事回家啦!也没时间来看贴子。
管板没有修好。结果换板子啦!
你的板子现在怎样啦?

网友:
不好意思有急事出家没时间看贴子。让大家久等啦!
这板结果还是没修好。换板啦!
这板子虽然没修好,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找点。
思路意识太过局面,主要是对笔记本的上电时序不懂和信号也不懂。这方面请问高手怎样学习。
努力学习!
在这里在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指点!

网友:
楼上一样故障的,回头在查查基本的分路供电,应该能找到原因、、

网友:
对啊  你 断开  那个PIN点看看 是不是被拉低了  12V应该正常的

网友:
断开断点  看看是前面还是后面问题

网友:
呵呵,学习了。我会常来逛逛,挣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