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328-51BP正在修理中,有图解

楼主(2011-05-29):
此电源主芯片是KA7500B,LM339N,LM358P在慢长的维修过程中,现在还未修好,
原因是很多时候故障出现在多个地方,多个部件损坏,难以判断.因此明显有问题的地方先处理好.
如图4蓝圈3个地方就要注意了,中间电容微鼓,两边粘胶烧焦均有问题.C19电容用1500UF16V
替换掉,其旁边的R17电阻很显眼就量一下26.71欧,标值21,用18欧替换掉,结果发现其边上
两个三极管发烫厉害.后来才找个22欧2W换上.有些烧焦的电感线圈也是后来才发现线圈多半是虚焊故障,
补焊好了.通电绿线4.88V紫线5.09V辅助电源输出OK!测光耦热地一边-108/-113V太低,
通常为-160V左右,起码有-127V.绿地开机风扇不转,测输出电压12V为0.64V,5V为
0.21V,3.3V为0.11V,-12V为-0.64V,PG为0.08V电压极低.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
怀疑两大电容,开关管,光耦问题,最后拆下两个散热片测得几组数据才断定是一个E13009主功率管软击穿.
手上没有替换件,维修告一段落.

补充内容 (2012-6-10 23:35):
用两片E13009-2替换后,OK!
人在北美,用的是115V电压,把230V转化成115V如图所示。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FPC这个大铁块不敢用,如果接上会是什么情况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两个 13009要同型号才可以,最好一起换~~~~~~~~~

网友:
现在我看到航嘉的电源都害怕,凡修好的卖出去,用不了几天就不行,一拿回来换下来再试又没问题了,我现在都反感航嘉电源了

网友:
航嘉电源不是终生保修啊

网友:
航嘉的老字号就是这样!!!

网友:
不一定吧,应该是没有根除问题,我修了一台用了两年一点事都没有,现在还好好 的

网友:
新手学习,能详细说明一下光耦的测试方法和数据吗

网友:
待机测光耦:
一边两组数据:
-165V左右,两者不能偏差太大,不超10V.
输出端大致0--5V,不能全0.

网友:
那是固定点的固定胶,日久热风吹变成像焦了似的,其实是正常的,电源中常可以见到。

网友:
那个电压的磁芯怎么没了。好像也看到过些电源电源没磁心,真不解。!~

网友:
航嘉,长城不行。用什么电源好呢?

网友:
航嘉还是不错的  长城通病100K均压电阻开路损坏大电容

网友(2014-12-25):
我的一个51BP的电源负载一个55W的灯泡就保护,请问师傅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什么规格的55W灯炮?
普通灯炮一般不宜作电源负载。

网友:
有點解決我現在的狀況....

网友:
要把那13009旁边的两个50V10UF的电容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规格的55W灯炮?
普通灯炮一般不宜作电源负载。

我是用的汽车灯泡12V-55W的。有问题吗?

网友:
那位师傅上个图纸详解一下,我们这些新手就有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汽车灯泡12V-55W的。有问题吗?

如果是12V直流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
LZ你说的21欧电阻不是限流电阻,按我的经验是5V的负载电阻,而且你估计还搞错了,应该是12欧,只是颜色被烤焦了,最后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风扇有老化变慢了...祝LZ在异国工作顺利

网友:
学习中,小小白在进步

网友:
看了半天都看不明白

网友:
维修时串个灯泡在电源输入端可防止通电时元件的损坏,修电源都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