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9):
哪位师兄有LED屏的升压电路啊图。我这里有台机器插上适配器灯就亮了,不插就没事。不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的。求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你找一个好的对比一下

网友:
赚点分下东西 谢谢

网友:
南京流浪
的帖子
主要就是要了解一下原理,只是单一的测量不准确

网友:
一直都没有一个系统将的请版主,多搞点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看看 那个转换芯片的资料啊 别的好象没什么吧

网友:
看不懂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没有这样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