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7200.11的求助

楼主(2011-05-29):
一个希捷 7200.11的320G硬盘,BIOS认,在系统里认到后一分钟就认不到了。在PE里先认到,然后不认,再热插拔又可以认,不到一分钟又不认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固件的问题吗???如何解决???

网友:
硬盘接口看看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换了几台机子和sata硬盘线来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磁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