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3000 赚了300块 我也流了冷汗!!

楼主(2011-05-29):
客人拿了个华硕A3000笔记本,本来就和DELL D610的档次 也就没有多少油水了。
开始检查故障现象为进系统死机,检测时硬关机一次后无法开机,拆机量开机键上有3。3V,按压键也有反应,(如果按压键没反应说明开关脚接触不良)
向客户报价:300块,客户同意了。
开干 先把芯片重植。 哈哈  崩溃 问题依旧。。。
冷汗直流,只能慢慢顺着开机键查,是经由一非门电路LV14A至南桥,再查南桥待机条件,晶振两端有电压且有压差,再用示波器测晶振两端,发现一端有波形而另一端时有时无,从台机上取一晶振换上故障依旧,再将两脚相连的电容更换,可以开机,再进系统也不再死机。故障排除

我的神吖 已经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了  一开始就动芯片 完事了 才发现 其实钱是很好赚的 不用那么麻烦   倒塌死了!!!

网友:
这样说明一个问题。事先没有测试开机电压重要电压跟工作条件。

网友:
呵呵 修好就可以

网友:
多谢分享,以前就听过谐振电容坏能引起晶振不起振,但一直没碰见过,你是俩个谐振电容都换了,还是只换了一个啊

网友:
经验有时候会害死人的,所以 要按部就工 来修。。省麻烦

网友:
经验是成功的依据 但是过分依赖却会让你走向失败!! 同感 同感吖!!
咱们做个朋友吧!! 282195906 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你说对了 我太依赖经验了 没有检测电路  。。。。想懒一点都不行吖!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 我是菜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