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9):
昨天发的贴,有人说我骗分,今天就把图给大家传上来。晕,又不能在笔记本维修里回复,只能在这边再次发啦!!!
今天维修一台HPV3000的机器,故障是把CMOS电池拔掉上电能自动开机,正常显示,但如果正常按开关是不通电。拆机后测得开关3.3V正常。按开关后有触发IO,IO的型号是KB3910SF,开关经过一个电阻R6的另一端到IO的第29脚,然后IO 第39脚给南桥发送信号。但IO没有信号给南桥一个高低高的变化,测IO各供电的工作电压都有,判断为IO损坏,更换后故障解除!!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您测IO各工作电压,是指哪些电压呢

网友A:
VCC   VDD  晶震看有没有起震。29脚是不是有高低高的开关信号过来。
。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它39脚就会有一个高低高的变化

网友:
不知所云  继续磨练   帮定下

网友:
楼主说得省略了很多过程,不过修好 也是件好事。

网友(2011-09-17):
弱弱的问下那IO里面有程序不 怎么代换?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A:
VCC   VDD  晶震看有没有起震。29脚是不是有高低高的开关信号过来。
。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它39脚就会有 ...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DV2000的 机器,待机0.03不触发,按开关29脚有高低高变化,但39脚不出高低高;用表笔接地26脚可以启动,但内屏不亮,外接可亮,请你给分析分析看看,这像是3910的问题吗?

网友:
我的机器和你的基本相似,按开关29脚有高低高的变化,但39脚没输出;对地短接26脚可以开机,但内屏有内容,没背光LCDVDD_S0没有电压,外接显示正常的,如果是EC坏了能否改一下这样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