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8603GT-21

楼主(2011-05-29):
VR8603GT-21,8600GT 256M DDR3显卡,查外观各小部件没掉件,也没烧糊之处,电容也没鼓包,上机通电测各组电压,均正常,显示器就是不亮,由于本卡插在梅捷主板(自带集成显卡),所以把显示器信号线转插在集成接口,显示器亮了,而换插过来就是没信号黑屏,也就是说,主板没有检测到它,是这样么?各位大侠?这样的显卡怎么修啊?

网友:
修好了,GPU脱焊,用的工具就是一台热风焊台,温度380度,加热5分钟。冷却,上机,通电,屏亮了,进系统,无花屏现象,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