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MOS掉电

楼主(2011-05-29):
电池有3.03V电压,时间短则不会掉电CMOS正常保存,可是放一晚上,第二天开机就恢复默认了。

拔掉ATX电后由电池供电测得,电池座有3.03V,跳针有2.97V,电流0.1MA(没经过肖特基二极管时有0.2MA)。

取掉电池用ATX供电时测得,跳针有3.61V,电流0.5MA。奇怪的是电池座正级也来3.36电压了,难道肖特基二极管到电池座反向击穿了???

难道这就是放久了掉电的原因?

网友:
遇到过CMOS电池座生锈造成的。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坏了,替换一个看看。

网友:
多数是coms座负极氧化、或32.768khz晶体和谐振电容不良所致。

网友:
取掉电池用ATX供电时测得,跳针有3.61V,电流0.5MA。奇怪的是空的电池座正级也来3.36V电压。

这应该是说明肖特基二极管有问题吧。感觉好像是反向击穿了。明天去试试直接把电池通过电阻接到跳针。

电池座是没问题的,因为有它有2.97V到跳针了。

网友:
首先把电池装好,别通电也别取出来。直接测电池的正极是多少V?然后再测电池座是多少V,如果这两个电压不相等,或者有跳动,直接把电池座换了吧。

网友:
谢谢大家,我没做任何处理,此问题又不出现了。

本人学业不精,就用奇怪来解释它吧。

网友:
维修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我们是无法解释的,

网友:
换掉CMOS座试一下!

网友:
把座子拿开 看有无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