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bm r400报错

楼主(2011-05-29):
本人接修一台ibm r400机器,进过水,开机报电量低错,不能进系统,打开检查生霉不多,洗了之后现像一样,后来检查发现充电心片ac 和dc没电,发现是板子断线,从f5飞线开机不报电量低,但是又报pci错,按f1进系统蓝屏,请各位师傅指教d:111
飞线

网友:
应该还有断线

网友:
报错内容如下:
error
resource conflict - pci in slot 07
bus:15,device:00,function:00
四个同样的报错

网友:
对照图纸在进水附近查一下线路,应该是BIOS在自检到PCI设备时没有过去。

网友:
刚刚我把pcmcia心片取了就不报错了,反正都用得少,打算就这样装机给客户了,谢谢大家

网友:
很多PCI报错到他坏,直接干掉,收钱,吃饭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晕倒。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