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诊断卡显示9b98什么问题?怎么样维修???

楼主(2011-05-29):
(图片)

网友:
实在判断不了就用示波器判断吧!

网友:
哪位为兄弟有这块主板图纸,麻烦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等待解决。。。。。。。。。

网友:
挡这么尾的地方 ··  应该是BIOS或者一些外设接口问题吧

网友:
隐约看见串行接口,该要清楚的地方反而看不清

网友:
加焊桥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怎么判断?去判断啥?你好好看看楼主问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代码应该亮机了吧。你这个什么故障,黑屏不显示吗

网友:
开机就跑这个代码还是跑到最后的?
如果跑到最后的话应该亮机了,
你先插独显看是不是亮的。
看下Vga口是不是正常?

网友:
偶像来了。
开机就显示9b98,独显也试过了,是BIOS损坏吗????

网友(点评):
开机就这个码有可能CPU都没过。。

网友:
这个代码应该亮机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没有亮机,亮机好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亮机,开机就是这个代码

网友:
楼主刷bios吧,我遇到过了,呵呵!!1

网友:
刷下BIOS试下吧。

网友:
IO芯片。上次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这问题BIOS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是亮机代码了,
应该是过CPU,按照 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 bios的检修思路查。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再压桥

网友:
这个型号我这里有两块保修来保修去好几次,映泰就是烂,一线价格二线质量甚至都不如。

网友:
遇到过一块是北桥空焊

网友:
开机是9B那就是CPU没有过。。。先检查CPU条件吧

网友:
先不管什么代码,起码供电、时钟、复位得先查查吧。

网友:
大哥们 开机就一个吗 就是不跑U
只要触发 跑了一个吗 哪怕他是东了一小下 也是跑U了
不跑U 查他的工作条件啊
记住啊 触发一个吗都不跑就是不跑U 不管这个吗是什么 就算是26 也是不跑U

网友:
看看各住电压是否正常吧。还有换个诊断卡试试吧。有些新主板用旧诊断卡是看不出什么代码的哟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下BIOS,不行的话在加焊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