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不良也会引起闪屏.

楼主(2011-05-29):
今天来了一台14的小的显示器,通电一两分钟后屏会亮一就灭.亮一下就灭,一直持续,当拔掉VGA线时显示器一直亮着显示无信号连接.可见屏闪和高压和灯管没有关系.换一根VGA线后正常了.

网友:
我维修过25V滤波电容怀孕闪屏的,下一次没有明显外伤的可以借鉴一下这个经验。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遇见过,我记录到我的工作日志上了。谢谢楼主分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谢谢。

网友:
线太差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我用的机子VGA接头有点氧化,全屏出现斜纹,摇一摇接头就好了:用前摇一摇,哈哈。

网友:
我这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还没有遇到呢。

网友:
这个现象要怎么解释呢

网友:
通用vga15针线第9脚 用于连接计算机显卡5v或3.3v 只有9脚出现高电平时 显示器才开通灯管高压电路 显示器正常工作 如果该脚或显卡接触不良 时通时断 就会出现楼主所述现象 与液晶显示器无关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发现过  原因可能是VGA线的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
这种都有遇到过的,

网友:
都是现在的黑心多了

网友:
频率不高!应该是纯平的数据线用到液晶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