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32-SLI 点不亮

楼主(2011-05-29):
    是张华硕大板,南桥是NFP-3600-N-A3这个桥的值很小只有003(我表的内阻是002)我怀疑是这个坏啦 !之前也量过供电就cpu的供电没有,手头也没一样的南桥芯片不知道要怎么修啦
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啊

网友:
有些NF的芯片阻值低是正常的,CPU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不正常的话先修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上有好几个电容值都低!而且客户说是插U盘后板不行啦
如果南桥坏了会引起CPU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如果顾客说是插U盘之后就这样。
那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修过几片回收的 M2N32-SLI Deluxe ,都是NV的单桥空焊,桥接芯片空焊也会不走码。这板应该是单桥板,小一点的芯片是桥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