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D222wide液晶如何进总线,请高手相助。

楼主(2011-05-29):
刚接手此液晶屏图像呈蓝绿色,类似红色激励不足,经恢复出厂设置好多了,但仍觉得图像有一点点偏蓝,就像调整9700冷色温有点过量,在用户模式菜单下调整RGB值:R-100     G-50      B-0感觉仍偏蓝,(菜单颜色正常)请教高手是软件故障,还是驱动板硬件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如何解决较好,此机故障清空存储器内的资料可行吗?此机如何进总线调整呢?望众高手救命,小弟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空之前先备份,有的清空能用。只有试试了。进总线不会,期待高手吧

网友:
谢谢帮忙,我先试试,呵呵,实在不行就在VGA端口衰减一下蓝色,提一提红色。软件不行硬件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件怎么在vga端口那衰减蓝 提红。换电阻还是加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换电阻呗,衰减信号减小电阻,反之增加点,修复后的效果也很好。但我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想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