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59LCD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9):
     同行拿来一片SONY MBX-159,外接正常,LCD不显。据上家说猛搞过显卡,换过屏,也换过屏线,还是没招。上电看了下跑码正常,显卡已经过了,怀疑LCD接口问题,仔细测量一下,应该通的都通。上家换了新显卡,且做过几次都是同样效果,没理由怀疑显卡问题,看了下ID拨码开关,设置并没有错啊。还是不放心,测了下拨码开关,问题原来如此简单,有一位不通!如下图:

     飞根线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点评):
楼主太对不起了。。。加分成扣分了。。。误会呀 我改不了了

网友:
这开关是干嘛用的?怎么知道怎样设置才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是干嘛用的
,这几个必须怎么连接,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传一个把

网友:
不知具体是什么开关。

网友:
原来是在AUO和SHARP两种屏之间选的开关啊

网友B:
昨天一个顾客,联想本,本宝贝一样。非要看着修
我说,你的都不显了,看着修,100元,不搞价。。他同意了
徒弟把主板大拆完
我换个保险。好了
他就不愿意给钱了,非要说,他也是修电子的,你换个保险,当我不知道啊,。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修?
哥卖的是技术,不是零件
吵架以后,他不修了,因为他看到换的什么保险了。。

我把保险去掉,顺便把一个供电芯片也颠倒了个 顺序。。
第二天,同行又拿来这个本了,IO也挂了,桥也挂了,我说,修不成了,让大自然处理吧

真羡慕你的维修环境

网友(点评):
你应该封闭下、、如果封闭不了的话、、在知道换了保险就好的情况下、多换点MOS管、、芯片什么的、、、只要焊工没问题,不会出问题的、、我就是这样干的,此次成功、、

网友(点评):
修这样的东西,我也遇到几个的,只是我们的处理方法有些许相同。要教育客户,技术不是元件成本!

网友(点评):
即使上抱全保险,你也让他不知道换保险啊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简单问题都在在那搞上半天。不然客户不愿意给钱的。这点。那点点。觉得还是楼主的处方法不妥

网友:
对于那样的客户就得这样搞他

网友:
100块?太便宜了吧

网友:
以前看到同事,调过这个开关,但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什么用,看了楼上的回复,懂了,谢谢楼上同仁分享经验,好人啊~

网友:
sony的机器基本都有这个开关

网友:
那个是屏的开关 在键盘旁边的板上

网友:
我又学习到了新东西。谢谢楼主啊。如果没人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学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SONY 的ID码确定是个问题!

网友:
5楼的那张图还真看不懂   下面的001 010 是指什么的

网友(点评):
0是关断,1是接通。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那开关的作用以及调法吗?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个顾客,联想本,本宝贝一样。非要看着修
我说,你的都不显了,看着修,100元,不搞价。。他同意 ...

100元?人工都不够,还有保险就值100元,下次遇到这种类型的,你直接报个价,他点头了就拿到维修台,然后跟他说维修重要,闲人勿进,记得要说谢谢.

同时你和客人吵,不论对与错,都是你失利的,以后要注意了,还有做法也不太好,大不了像我们本地的同行那样,电阻搞掉,bios搞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如何通过四组开关调成001或010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看到过同事调过,为什么就不请教一下呢?是请教了,他没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看清除了.4-5的那个是WWA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看清除了.4-5的那个是WWA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不然实在想不通四组开关如何调001或010,呵呵。在请教一下,那个WWAN,这个是什么啊?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都是经验,用理论解释不了,看了楼上的回复,豁然开朗~

网友:
哦 ,明白了啊 。原来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现在明白了  ,谢谢楼上啦

网友:
好多都成惯性思维了,有时候问题很简单

网友:
诶。。不说。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下次注意

网友:
以前修到过,但当时没明白什么问题导致的
看来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上次也是一台SONY集显的,换了北桥后才搞回这个开关

网友:
那个开关是怎么原理呢?

网友(2011-07-27):
楼主你那个开关能否解释下,AUO和SHARP是什么意思,没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G:
AUO和SHARP是什么信号呢,谢谢楼主回复

是两款屏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两款屏的型号。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