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显卡无图像输出

楼主(2011-05-29):
显卡显存供电2.0VGPU供电1.2V
RGB对地阻值正常
上机,显示器指示灯常绿,但无任何显示,该怎么修?74HCT08D更换过了也一样

网友:
用CRT显示器应该可以看得到画面,不过即使看到也是花屏的多,核心虚焊了,用风枪加热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修花屏的卡,一般用CRT显示器好一点,工厂里就用二个显示器,一个CRT 一个LCD

网友:
接口供电有5v吗?

网友:
数据 RGB 都没说  怎么分析啊

网友:
这种显卡我修了很多.到现在只有三种情况.GPU的上供电管有一个烧了.GPU虚焊.GPU核芯坏.

网友:
我想说的是二楼说的加热,是加热到烫手就可以的了,不是用风枪加焊,用风枪加焊很容易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叫你直接用风枪加焊,因为我们知道物体都是热胀冷缩的,加热一下芯片,会使原来虚焊的锡点接触到位,这样一来有可能,开机会显示,但是不会长久,得做BGA。加热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它是否芯片虚焊!

网友:
看到前面的图片我就猜到他是昂达9600GSO了,我还有块影驰的也是这样

网友:
这种卡99%GUP虚焊的

网友:
怎么没看到测行场信号的。。有没测下啊?

网友:
行场不 同步,不过GSO虚焊的机会也是很大

网友:
有条件加焊GPU试试吧。

网友:
做了个BGA很不幸,做爆了

网友:
试一下另外一个DVI接口看看 有没有视频输出!

网友:
遇到过DIY自己发配件装机的高手,装好后怎么弄都不亮机,后经检查发现,显卡靠右边的电源接口没接上电源,故开机不显   呵呵

网友:
已经BGA做爆了?可惜了。。。这卡还有点价值。

网友:
这卡我也做爆过!不过现在不爆了!呵呵

网友:
今天修了块一样的卡,GPU空焊,做个BG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