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做不进去

楼主(2011-05-29):
今天接到一MSI上网本说要做系统,可是在做系统是发现ghost以后不能解压直接进原来的系统,不知如何是好,请高手指导!

网友:
请确定是不是GHOST到C盘了  继续在G看看

网友:
他原来的C盘格式了没有?

网友:
不能解压,你进CMOS看看时间对不对。

网友:
安装版的也不行吗

网友:
感觉你不是装在C盘,不然的话之前的系统就已经被覆盖没啦,怎么还能进去?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观点,肯定是没有装好。

网友:
确实是G到C盘的没错G了好几次都不能解压

网友:
确定好你恢复的到的分区是活动分区,要不G完了原来的系统不会存在,可能原来装的系统就不在第一分区,你找活动的分区恢复过去就好

网友:
先把C盘格式化,再GHOST,启行换个版本

网友:
装错盘了

网友:
再重新做一下系统

网友:
是不是你装错盘了,

网友:
是不是G错了啊 你用的什么方法做的 光盘还是U盘啊

网友:
引导有问题吗?你看下。。用分区医生看看。。。

网友:
你先进PE看看他的活动盘是哪个~~~有些人的就不在第一分区(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