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暗屏

楼主(2011-05-29):
今天接到一台T60 暗屏,電壓都正常,就是暗屏,有沒有誰修過,我懷疑是板子問題,,

网友:
加焊高压包
  看看有控制没  灯光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沒有哪位修好過,給點經驗

网友:
之是主板吗,不会是笔记本吧,暗屏的话肯定没高压输出了,你看高压板坏没,要不少控制信号吧,记得搞过一台T23屏线坏的,也是暗屏,换过之后就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過升压板了,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查,请教

网友:
IO芯片有个发到屏线的信号

网友:
换个高压.......

网友:
哎,年轻人,你还是先把灯管排除了再说吧,这机子灯管坏的也可多了

网友:
从易到难, 高压板保险没断就先换灯管试了,

网友:
先换个高压试一下,,或用个好的灯管放在高压上点下,确定下具体是高压还是灯管,还是主板的问题,供电都有了,主板的有问题可能性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外接个灯管不亮,升压板也换了,

网友:
查高压条的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再查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