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2030WM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1-05-29):
拆开来.这个电源高压一体版

一个16V 1000 25V 470的爆了.换过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大概用1-2小时后就黑屏

黑屏的时候显示器的灯是绿色的,关机再开,又有显示了.

网友:
看看高压部分有没有虚焊!

网友:
驱动板会不会也有问题同,,,

网友:
改高压板吧   像这种状况基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正解。断开原高压供电。换个新的高压板上去。

网友:
还是先用高压条  点一下灯管看看 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25V 470 电源板 高压板也有这个,楼主到底是换了那个 ?

网友(点评):
这样的电容,你没有在高压板上见过吗?我图上VG2030WM下面的就是。上面的是16V1000UF的。下面两个是25V 470uf的电容。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百分百虚焊造成的.先补焊吧,这是做维修必须养成的良好习惯

网友:
高压板高压板  换的几率90/100

网友:
建议你对比测量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在正常与黑屏时各脚的电压是否有所不同。我遇到过和你故障现象一样的显示器,最后是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解决的。

网友(点评):
qq驱动板上是芯片那么好找嘛 有那个测量时间 换个通用的 早搞定 说省钱 你那个芯片也要点钱吧

网友:
高压板,你的灯还是绿色那说你的的驱动板依然在正常工作,只是高压保护了导致黑屏。

网友:
排除下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先

网友:
先用个灯管代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高压出问题了,改吧

网友:
先测下灯管吧

网友:
先测试灯管吧,灯管老化 也有可能

网友:
早上裸机测试一上午没问题.中午把外壳装好,
没到半小时,就黑了.......哎

网友:
电容爆了,说明用料或使用环境恶劣,没爆的估计也失容了,建议电容全换。另外测试6个高压线圈次级电阻是否差不多,不一样的线圈坏。听-------仔细听-----高压线圈有高频啸叫的话------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