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系统装了一天

楼主(2011-05-29):
       客人抱来一台电脑说是自己格式了硬盘,装不系统了。
机器上没有光驱,于是接上U盘,发现不支持,只能找个光驱了。保险起见,进入PE,发现真的没认到硬盘,看来没分好区。重新分区分,装上GHOST  XP 系统,解压完成后进入欢迎界面后卡死,现象为黑屏!奇怪中,PE都可以进呀,出什么问题了?手摸CPU散热器不算热。于是重启进入安全模式,发现显示正常。因为是老机器了,怀疑显卡认错,于是卸掉显卡驱动。可是重启电脑还是卡在欢迎界面之后。
       看到板上内存附近有一个电容突起一点,想起论坛中有人说过有些电容突起会引起于是拆下主板更换6.3V1000UF的电容。顺便清理了下灰尘。可是开机还是一样,有时还显示花屏!
更换了两条内存后,不再怀疑内存了。想想安全模式和PE中均能进桌面,于是找了个原版的系统再装了一遍。可是令人失望的  结果就是重装了也还是一样。
       想不通,不知该如何下手了,客人早就等不了走了,他说慢慢弄吧,不急。思来想去,突然想到CPU会不会坏了?拆一下看,觉得有点奇怪,接触面这么小?P3的机子?(AMD的主板,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是老CPU)看到上面的散热硅脂没多少了,于是加了点上去。开机,惊喜来了,可以进入到桌面了。
       因为现在装的是原版的系统,客人要新一点版本的,所以又重新GHOST了一次。进入系统后我安装了下360,结果装到一半又出现花屏了。现在有点怀疑是CPU温度了,重启后立刻装了个硬件检测软件,果然CPU到了90多度,可是手摸散热片一点不会觉得高。再一看,我晕,检测到的是笔记本CPU,难怪看着怪怪的。(见图)

       拆下散热器仔细研究,发现这个笔记本CPU会比正常台式机的矮一些,而那个框架边沿有支架托住散热器,难怪手摸不会烫,原来是没有完全接触到位。找了个接触面小的散热器装上,效果出来了,30多度的温度,256M的内存运行也不会有太卡的感觉。
      结论:这台电脑是神舟的,可能没有过热自动关机保护的设置。加上进入PE和安全模式都可以正常,这也误导了我。我的经验呢,就是如果过热运行GHOST时会自动关机,另外手摸散热器也不会觉得烫,也让我没有怀疑CPU温度过高。更重要的是没见过笔记本的CPU装在台式机主板上。给各位一点经验,不要走弯路了。
       忘了上硬件大师检测的图了,9楼有补上。

网友(点评):
神舟的这种事经常见,笔记本CPU装台式机。

网友(点评):
以前是台式机的CPU装在移动PC里,呵呵,现在反过来了

网友(点评):
呵,,看来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点评):
同意维大,神舟还超频,原因,该CPU发热少,这是神舟公开的

网友(点评):
哇,有这情况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这样的 AMD2800+的 U  没有外面的散热壳 ,,核心是裸露在外面的

网友:
接触不良、后果很惨的、

网友:
忘记上360硬件大师检测出来的图了,补上。

网友:
AMD的U温度本来就高,而且U的核心很容易被压坏。修这种机子,首先就要看U坏了没有。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装系统,能进PE,能进安全模式,手摸散热器不热,谁会一开始就会怀疑CPU过热?

网友(点评):
手摸不热,我的经验就是,散热器和CPU接触不良,或者根本就没有接触。 不过你的思路是对的,因为死机不一定就是过热引起的,原因太多了。不过以后遇到这问题首先在CMOS里看下CPU的温度正常与否。

网友:
安装请不要取消安装所有驱动即可!用MHDD扫描下 前面的扇区有没有坏到!或手工调整

网友(点评):
到底是你看不懂我写的,还是我看不懂你写的?不知所云........

网友(点评):
这人有病!

网友(点评):
这人是秀逗了

网友:
台式机上本本的U,啥时候的事,第一次听说,第一次见,神舟的神机。

网友(点评):
好早就有的了,那种板子本来是工厂订做来测CPU的。流出市面上来的很少,所以很少人见过。我只见过两次。

网友:
神奇的神舟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以前神舟的许多台式机都是用笔记本CPU,说句实话就是吴海军把过时淘汰的CPU买来,重新给予生命,说起来很垃圾!

网友:
这种CPU遇到过几次 感觉性能还可以啊

网友:
不是462的CPU吗??这好像就是462的机器啊。

网友:
我这里就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是本本的U 不过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

网友:
呵呵呵!台式机装笔记本的U可第一次听说!!以前有见过笔记本装台式机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