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GA加焊北桥,加焊完留了两个锡珠出来~

楼主(2011-05-29):
板子北桥中间下垂变形,用的是暗红外BGA加焊,焊动之后关电,后来才发现桥的旁边已经漏了两个锡珠出来~~圆圆的。想问下,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漏珠的事?有经验的说

网友(点评):
主板变形,挤压冒珠。

网友(点评):
别通电,拆下来重做,芯片没有坏,pcb没坏还有希望修好

网友(点评):
兄弟用的是山寨BGA吧

网友:
下部温度升得太快了,曲线设置不对

网友(点评):
我这是便宜的BGA啊。没什么曲线的。。。都是手动调的~

网友:
呵呵  是不是植球留在桥上面的漏球啊

网友(点评):
不是,加焊的~

网友:
又是经典的一出冒株

网友:
应该是上面的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温度不均匀,,温度过高,,

网友(点评):
是哪的温度过高了?我好调一下。以前加焊南桥的时候同样的温度都没冒过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的北桥我也用这BGA做过,没出过冒珠的事~

网友:
是土炮的BGA吧?想办法象正规的BGA机那样搞一根杆顶着芯片底的电路板不让它下凹.

网友(点评):
不是土炮哦。。不过差不多接近土炮了,两温区。。。全手动~暗红外加热~

网友:
全手动就是土炮

网友:
重植一下就能解决的吧?!

网友:
溫度太高了~~調低點應該就好了~

网友:
帽珠我遇到是板子变形,人后在加助焊剂,在加焊,就出现帽珠了

网友:
牛X 史无前例。呵呵

网友:
ibm的主板容易冒珠,粘了黑胶的,处理不好和你这一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有些是你的主板变形严重导致一边高 一边低这样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那个你焊膏里面有时候掉了些焊珠进去 当你焊接的时候涂那个焊膏没注意。还有就是那个你的桥背面可能沾上了 焊珠。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你只要看到焊接好的桥4面均匀的话一般那个珠子不会是桥里面冒出来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变形导致的,我重新做完之后还是一边高一边低的

网友:
没有预热吧,先预热之后再做试试

网友:
焊膏没问题吧?

网友:
主板变形了   很难做

网友:
我是新手,进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爆珠了,上面温度过高了。

网友:
焊膏少点看看

网友:
焊膏用多了吧,没试过焊珠会跑出来的

网友(2011-06-29):
大家说了很多原因,楼主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报废了,我做其它的板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笔记本的都能做,

网友:
主板现在能用不?

网友:
我今天做也冒了一个小小的珠,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不能用。

网友:
bga 就南桥 更换成功过 北桥 要不就变形 要不就 冒烟 郁闷

网友:
溫度太高了~~調低點應該就好了

网友:
板变型,放的不平,同时温度控制的高些。

网友:
这个分为两个情况,第一,,桥底部下面的BGA爆出来的珠子,,,这个拆下来,再植一次就行了,,取下钢网后,要再上焊油,再吹一次,确保锡球全部植上BGA,,,,
第二情况是,,桥核 心跟桥基板的那种超级微小的BGA由于温度高引起的焊珠的,,这种情况,芯片就坏了,不可能修复的!!我之前就弄过一个,,桥上面核心部分爆了一粒锡球!!拆下桥,一测,电容大短路!!

网友(2011-08-03):
两温无温曲控制暗红外?  白搞.

网友:
温度高了.爆珠   温度调低点就好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  看来BGA温度很重要的额

网友:
牛X 史无前例

网友:
焊油多了  也会这样的   一般人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希望引起注意

网友:
BGA看起来人家做是很简单,其实要好好练一下的,最好先搞一些便宜的旧板子好好练练先。

网友:
升温太快,主板变形,芯片四周塌陷挤出来的吧

网友:
工作台利索可能就不会怀疑是哪里的珠子了

网友:
板子变形应该是主要原因,再者温度稍微调低一点,效果应该要好些!

网友:
焊膏过多 PCB变形

网友:
是不是胶没去掉啊

网友:
那 这个 板的 修复率 为 0 除非 重新 做桥

网友(2011-09-16):
不是牛X~·是操作不当会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