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烙铁温度问题

楼主(2011-05-29):
各位坛友你们好,我有一台杂牌936恒温烙铁在焊接主板时发现不爱沾锡而且好像温度达不到预定似的不太热(我调到400度左右)焊接小元件都必须得用刀头的中部才可以取下用尖部根本没反应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处理方法 还是我用的助焊剂有问题(普通松香加普通焊锡条)

网友:
top 936是不,,?

网友:
调下cal
然后用锉刀打磨下烙铁头

网友:
这个cal是做什么用的如何来调整使烙铁工作最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换台无铅焊台吧,普通焊台化锡太吃力。

网友:
是烙铁头不好,换个好点的就行了。记住温度不要开的太高,一般380度就行了!

网友:
还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先换个头试试,不行再换别的焊台吧,

网友:
是烙铁头不好吧,如果已经发黑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啦

网友:
头氧化了吧   磨磨上点锡

网友: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打算去买个好点的头

网友:
我是新手,进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380度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有铅350,无铅380

网友:
换烙铁头试试吧

网友(2011-07-22):
還 是用weller烙鐵吧。兩個字,好用

网友:
焊不下就把温度调到最大,速度快点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台无铅焊台吧

网友:
我的烙铁以前非常好用,后来手柄坏了,再买的就化不开锡,温度 都跳到底也不行,后来买了个25的手柄,就好用了。5块一个的头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
买个白光936的头!!

网友:
我的是安泰信936b的用着还行,刚入手的,暂时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从来都不超过400度,开时我先200度预热一会,等led灯一闪一闪时再开到350到360度使用。我是新手,欢迎高手指出不足。

网友:
谢谢版主的建议我一定养成良好的习惯爱护自己的工具。

网友:
这种烙铁对付无铅的焊锡效果如何?

网友:
是内电路有问题吧,我单位的两台高迪936A常出现指示灯不亮、化锡温度达不到,而电源开关多开几下又能使用的现象。我想应该是内部调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