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温度高怎么会事

楼主(2011-05-29):
做了清洁 风扇没问题 散热器出风口有点温度 就是温度高开机1-2分钟底部就很烫 系统检测80几度
问题

网友:
加个铜片进去试试看

网友:
是跟散热器直接接触的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散热器坏了

网友:
出风口周围有点温度啊

网友:
有温度不一定散热好的,可能铜管坏了

网友:
CPU换过吗?

网友:
如果排除是散热片的问题,那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换散热器吧

网友:
问题解决是散热器问题

网友:
直接拉触不了的话就加个铜片吧,胶垫也行。是显卡吧。不行就换铜管吧。不过这个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