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维修顺序?

楼主(2011-05-29):
有的本点不亮,用
示波器
测FSB,DMI,LPC ,TRDY IRDY ,FRAMEJ 波形都是一闪就没了,像这种故障先查哪呀?从哪入手呀 查的话先从哪个总线入手呀? 怎么确定是哪个总线出的问题呢?
点不亮

网友:
供电---频率--- PWRGD--复位, 按这个顺序量

网友:
CPU复位- CPUPG - 主复位 -时钟 - 供电

网友:
按照时序来呗

网友:
总线能出现波形 、说明供电时钟F位应正常了,但找出是哪个总线出的问题??????

网友:
请高手给指点迷津!!!!!!!

网友:
各有各人的方法。不一定照旧呀

网友:
CPURST后的总线时序问题确实很头痛,我记得论坛上有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
FSB DMI LPC 就是这个顺序 (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些总线波形一闪就没了,怎么下手呀? 只能用表一个个测总线对地值?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按顺序查呀

网友:
高手都在潜水

网友:
波形一闪就没有了,是不是掉电了,还是电流正常,波形却没有了,看跑到哪里了,这样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啊,

网友:
不掉电,波形没了,BIOS是写过的

网友:
点流跑到多少,你这样的现象像是不跑U 查CPU的基本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PG RESET

网友:
这个问题 很麻烦 你应该改按照 次序 一步一步 的查!

网友:
波波还在研究中、、、 希望高手出来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