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的主板。

楼主(2011-05-29):
                一块昂达NF520A rev10.0的主板,客户拿过来是是不过内存。诊断卡代码跑DI-D5-D2-22就卡的不动了,一直报警。
              拿过来一看单桥NVIDIA的桥,二话不说直接上BGA。压完后还是一样的,拿过板子上电 量电压,电压都正常。
             后来在官网下了个BIOS,刷上去故障依旧,跑的代码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只好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咯。
               电压刚量了都正常。复位也正常。时钟PCI-16脚电压1.6V正常,CPU内存时钟都正常。在量PCI-E的13.14脚的时候没有电压,一般电压是在0.3V-0.7V的样子吧,跑了下13.14脚线路是直接桥里去了,这个板子时钟芯片是集成在桥里的。
              我想这应该是桥的问题。量了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止,有一个脚跟其它的阻止相差5欧,判定桥的问题后,把桥从植了下, 在拿洗板水把板子洗干净后发现桥焊盘掉了5个,心想这下完了,也没报什么希望能搞好了, 把桥焊上去不出我所料,不跑CPU了,
            我现在想了下,当时该不该把桥换下来从植。要是你们的话,会先怎么做,在这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确定是桥的问题就不用修了,旧板才多少钱

网友:
这应该是芯片坏了,重植是没戏的,直接换芯片。{现给客户报价,看他愿意修吗}

网友:
呵呵,NF520的桥加焊不好的话就直接换板咯,一般不搞这么麻烦,除非客户特意要求。

网友:
如果只是加焊,但还是没效果的话.我也是重植.只不过楼主取桥的时候失手了.

网友:
这块板还不错啊,AMD上5200+的CPU二代的条子,蛮新的要是老板子的话我也不会去换桥了。

网友:
只要桥是没问题的你把线接起来打上去不就可以了吗?顺便也可以练练BGA技术

网友:
焊盘都掉了5个啊,那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接,桥我想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焊盘掉了 怎么了。我都接过笔记本南桥十来条线的,试过之后才知道啊!要是这样就报废的话未免太可惜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焊盘看不到线路,只是黑黑点

网友(点评):
那该不会是个空点吧!你不会把空点当做信号线了吧!一般除了空点没有和地线没线出来。信号什么的都有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空点,因为我桥值上去不跑U了,你Q多少我加你QQ

网友:
LZ失手了,,,

网友:
查到桥坏了直接给客户换板好了,失手,跑都不跑了,就当练技术哦。楼主节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