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待机0.05A,麻烦大哥们指导下小弟.

楼主(2011-05-29):
1.一修的联想F41A,板子没有腐蚀等现象.
2.待机0.05A,3V、5V没有出来,MAX8734的20脚电压为0(芯片换过,无果).
3.在基地泡了很久,无边版主的帖子有看,大致看懂了,参照他的思路去查了一些电压,无果.
4.有几个例子是烧板烧出电容等器件发烫的,可是我没那么走运,我断开下图PL6烧,电流升至1A仍不见有发烫迹象.

5.查LM393,图纸上是PU1B,1脚2.9V,2脚3.3V,3脚4.0V,4脚(接地)0V,5脚0V,6脚3.3V,7脚0V,8脚16V,我觉得5脚0V是个突破口,但却不知道该查什么,电容对地阻值似乎都正常,PR18两端都没电压,B+根本就没出来!

基地这么多仁宝点火回路的帖子,我真的很想把这个机器修好,希望大哥们指点指点.

网友:
写那么多
懒得看
如果是我,直接换IO,量得累死了

仁宝的板子,坏个小电阻,不开机的,多了。慢慢捣鼓把
上次修个G460,就因为一个小电阻。没修好
交换了以后,才知道,此电阻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IO我想迟点再换.

网友:
B+是适配器经过PQ9、PQ10两个保护隔离电路来的,不是保护隔离有问题,就是负载短路,这个应该不难修,先看看保护隔离吧

网友:
你直接在B+上加个19V就行了嘛,如果短路,电流就回过大,如果不短,3.5V就应该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有在查,谢谢指点.

网友:
先 从保护隔离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不行啊,我烧板用了3V就出现1A的电流了,19V肯定大电流的了,若后级短路却烧不出发热的东西,郁闷啊!

网友:
就是19V没过来是吧,,保护隔离有问题,换充电芯下看看,保护应该是它控制的。。

网友:
第5脚就是问题的所在,查PR18的来源,如果猜得对的话,PR18应该接个19V的主供电,但不是从B+来的。对一下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有在查这个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这个IC的确跟隔离保护电路有关,在查.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点.
PR18的A端接B+,B端接PU1B的5脚.
假如取下PR18(断开),加到A端,那等于给上级加电,加到B端等于直接加到PU1B的5脚.
不取下PR18,加到A端,直接短路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这样恐怕不行吧?求大哥正解.

网友:
如果PR18没有断,而且和B+还没有断线,那么问题不在这里,你继续查PU1A的1脚,2脚,3脚,8脚都是什么电压?其中和1脚相连的PR9的1端和2端电压怎样?还有待机005A,轻微短路,摸板子哪里发烫?

网友:
给你个提示。。  待机0.05A 、、 要么隔离保护电路第二MOS管没导通、、没导通原因  要么短路、、要么LM393那块有问题。  仁宝的机器咱现在最喜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点.
机器修好了,昨天下午打电话问我师傅,通过他的指点最终查到是PQ24短路了,还被他狠批了一顿.
这个板子让我学到很多,衷心感谢各位大哥对我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