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HP6535S键盘灯闪,硬盘灯闪......

楼主(2011-05-29):
HP6535S键盘灯闪,硬盘灯闪黄 色......桥,显卡都干过,电源换过N个,U换过,内存换过,CPU座子压过.......就差哭了o(︶︿︶)o 唉
cpu

网友:
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看来楼主焊接水平可以, 还是查查供电之类的问题吧

网友:
你没量量电压没什么的,就把桥显卡都干了一遍,,这也太盲目了吧,,,

网友:
查3.3V,5V一点一点慢慢查

网友:
这种板很难修 一般是 CPU 座子 和 CPU 的问题

网友:
AMD闪灯多数在内存,北桥,CPU,CPU座,LZ什么都做了,为什么对CPU座只是压一下而已呢?放手干吧。

网友:
用的是原装电源吗?
网上有那种惠普可充电可开机的电源头,接到直流电源上再试试。

网友:
BIOS我以前有一台也是AMD的刷了好了
不过你只有试试了

网友(2016-07-01):
北桥换过吗

网友:
楼主都干了一遍 ,为啥就是不刷个BOI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