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后出现一条宽3厘米长白带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1-05-29):
液晶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后出现一条宽3厘米长白带怎么解决?有时像一小时才出现怎么回事!

网友:
确认是平的问题,拆开没见什么损坏现象!

网友:
主板到显示器的数据线换过了也是一样,怎么办

网友:
屏热了时,就开胶了,,,

网友:
轧带坏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一开始时不出现呢?有时用力拍一拍它就好了的

网友:
温度高了后,那些屏上的电路接触不良了.

网友:
里面线路我拆装过好几次了也一样

网友:
屏坏了,这种还是放弃吧!

网友:
连接到屏里面的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
有专业设备也可以修,现在修这种应该收费也不贵,70左右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对于屏的维修,不知那位高手可以说说自己的维修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