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9PE强制开机能显示

楼主(2011-05-29):
杰微8459PE强制开机能显示,但点击开机针无反应,电压有瞬间拉低。跑线开机针到I/O还经过门电路74HCO8D,两个多换过了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个IO就行了

网友:
换 I/O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还是一样滴

网友:
查绿线到io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待机电压有5V出来

网友:
开机针到IO,IO到绿线,IO到南桥,跑下吧,一定有收获的,应该是你的主板待机条件不成立。

网友:
跑线吧,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
既然你排除了开关针这边,那就从绿线开始跑。

网友:
跑atx14#脚看看线路到IO加南桥方式,到门电路就是门电路加南桥,搞清楚好跑线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好没得跑电路到,也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