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0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1-05-29):
同行送来的机器,说是客户摔下地了,能开机但是偶尔会卡在LOGO检测硬件那个画面那里,大概就是跑到20%那里左右吧,但是把电源拔掉重新开机有可以跑过了啊!然后进系统跑3D鲁老爹那些又可以正常跑过!但是有时候会自己掉电重启!我已经重新做过了南桥,以前偶尔不开机重做后解决!请大侠们支招!还有这个机器有时候关机音乐会走音的!不知道咋道理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之类的电路有没有虚焊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加焊过了!也重启一次,现在又没事!我都不知道咋修下去了!

网友:
看看北桥是不是有掉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每次都能正常显示能过内存,就是100次有一次当在LOGO那里的进度条20%处!没有代码说明那里是什么地方,所以我在烦恼中!我现在看了个多小时的高清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100次只有一次,那大可以不管它啊。

网友:
等待楼主答案!  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先要他用着吧,,,等实在不行。在修吧,,

网友:
既然摔过,先换个硬盘试试,再考虑桥和显卡吧。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拔下来  在试试

网友:
从做下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