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战神版 检测码返复循环跑码。刷1.1版后能用。但 ...
盈通945战神版 检测码返复循环跑码。刷1.1版后能用。但出怪事。

楼主(2011-05-29):
检测码循环跑,。BIOS 原是2.1版。现刷1.1版后能正常做系统使用。声音正常。就是网卡不能用。出现设备问号。。有遇到的兄弟。言一声。。。刷3.1版也不行。。PCI插网卡也相同故障。。。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刷回原来版本的看看吧。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网卡问题比较多吧。要不把网卡去掉在试试看 用原BIOS试试

网友:
要嘛网卡坏,要嘛BIOS 刷个高版本的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网卡问号,怎么弄都每弄好,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BIOS问题!!!我这里回收一块盈通A6 plus V4.1进系统速度奇慢无比,就是客户升级BIOS之后就这样了。搭车求这个板原始BIOS

网友:
还没刷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