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看看这个T60 按开机键0.55A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05-29):
T 60 集成显卡按下开机键0.55A,LTPRST=3.3V,PCIRST=3,3V,CPURST=1.05V,电压都正常,不显示。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大伙给思路哈。。。

网友(点评):
诊断卡接上,飞九根线。看能走码

网友: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查,头痛啊

网友:
刷bios把

网友(点评):
现在BIOS刷了,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接下来咋修了。。。

网友:
不想测量就换北桥试一试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以什么方法可以检测是不是BIOS,而不直接就刷

网友(点评):
你这搞的更大,CPU复位都有了还弄什么桥,这不瞎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不过没有依据都不想轻易下手。

网友:
有CPURST的话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点评):
明天再看吧,应该不是,明天想。

网友:
IBM 的刷BIOS是不是会包1902呀,请问楼主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哎,不知道该咋修咯,就这样了???

网友:
你测测CPU自检过了吗,还可以不上内存试试看能报警吗?

网友(点评):
插上喇叭,内存不上,不报警

网友:
诊断卡接上,飞九根线。看能走码不。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机器跟你的毛病一样,电流上到0.5几,有时0.7几就不走了,诊断卡不跑码,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后来打了一下BIOS的侦信吃,发自没有高低跳变,又打了一下CPURST#,只有持续的高电平,没有跳变,说明CPU就没复位。最后把北桥加焊了一下好了

网友:
11楼朋友,你用什么测CPURST#的跳变呢?显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cpurst也持续1.05,机器有些进水,应该不是桥虚

网友:
喜哥都说了,你为什么不去测测或是打个波看看呢!

网友:
那换北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