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 1000HD不触发

楼主(2011-05-29):
版号: 904HD
没有找到图纸,也没有点图

接可调电源,待机在0.06-0.13之间跳变,而且可调电源显示电流这边的红灯也闪.应该是有短路了.

报价,拆机.

用的是RT8203系统供电芯片.论坛搜索了一下,和MAX8734A一样,完全可以通用.

打3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测RT8203的20脚,对地只有13,应该是主供电短路了.用烧机大法,直接12V供电接20脚.一端接地,

限制电流,有1.3A左右.感觉背面有点烫,反过来.供电接一MOS管的5678,发现一颗电容发烫.

拆了.加电,外接显示

补上电容,装机,OK.

网友:
应该是8734A吧,应该和1000H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误,确实是MAX8734,
这个1000HD,是915 FBM芯片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个板子 是偶尔开机 偶尔不开机  到最后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气呵成,维修技法很娴熟,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呀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下什么是烧机大法呢?致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维修中当无法判断短路故障点时,用2-3V的直流电压加在测试点上,用手摸主板的元件哪个温度不正常,就此判断短路点在哪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0859-1-1.html,里面有各位修友的回答

网友:
       又一简单故障、、、、

网友:
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看来RT系列和其他都可以通用哦
现在很多新机器的都用这个又么料板
看来还是多发现多收入啊

网友:
楼主轻车熟路,看来这类机器修得多吧?

网友:
那烧鸡法对 其他地方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
烧鸡大法实在好用 我用词此方法修好机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