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独显的机器无法做系统的怪问题

楼主(2011-05-29):
如题,机器是G86的独立显卡。不接硬盘从光驱可以进入PE,接硬盘在LENOVO的LOGO过后就反复重启,显卡重植了,南桥换了一新的,BIOS在DOS下重新刷过,硬盘换过三块试过,U盘无法启动,以上是本人试验过的,大家帮小弟把把脉,本人无思路了。机器搞了5天,有点头大。

网友:
有没有用原装适配器测试机器

网友:
查查SATA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对了。你这个不是不能装系统是完全不能用硬盘吧、、、

网友:
没见过。希望有人回答。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有的还没有达到吧

网友:
机器在BIOS和纯DOS下可以识别硬盘,但不能分区,识别都正确。电源也是原装的,换了一个其它机器原装好用的也是如此。

网友:
USB小板问题好像

网友:
bios 中SATA的工作模式改成兼容模式,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器没有SATA的修改项。楼上说的那个USB小板没有安装故障依旧,并且大板上能拆下的小板都下去了,只上的键盘和屏试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SATA接口

网友:
单接硬盘呢会不会重启 不重启的话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分好去把系统刻进去 在装到机器上面装 注意主引导记录

网友:
SATA也就那么几组数据,最好查一下。。还有查一下时钟信号

网友:
从写主引导记录很重要,很多人忽视这个问题··